请教:关51单片机的IO扩展

楼主(2008-01-03):
小弟在做一个单片机(W78E516B)系统,需要用到较多的IO口,还差8个IO口,本来准备用8255来做,但是好像现在这个芯片不太好买到。有人推荐用GAL16V8芯片来做,但是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不知道用16V8来扩展8个IO口可行么?
或者还有什么教好的替代选择呢?

网友A:
输入还是输出?

输出:74hc595;输入:74hc165;
价格便宜量又足;
就是需要占用3个口线;

网友B:
最好用串转并扩展,而且可以级联

楼上的方法就是。

网友C:
这种串转并,有没有可以双向的呢?

网友A:
好像hc166就是双向的,你查查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