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是铁的 还是 铜的??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合金

铜和铁的耐腐蚀性、抗氧化性都很差,根本不能用作烙铁头

网友B:
哈哈,说合金肯定没错~~~因为不可能给你纯净的金属~~~

烙铁头内部通常是紫铜的(也是合金^_^),外面有另外一层耐氧化的材料。

网友C:
普通烙铁头是紫铜做的

    早期就仅用紫铜,现代产品则在表面镀一层高温铅锡合金,无铅头则镀的是镍铁成分为主的合金,高端产品用无氧铜制成,表面镀多层由多种金属构成的特种合金。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烙铁头上的那层薄薄的合金,其配方和工艺是保密的。

网友D:
老式烙铁头是紫铜的,没有镀层

紫铜实际上可以认为是纯铜,,纯度99%以上。

网友C:
我们日常所说的铜多数是合金,但不能简单认为紫铜是合金

    青铜是人类最早掌握冶炼技术的,那个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由铜和锡组成,现代青铜有无锡合金类的。黄铜是铜和锌为主的合金,白铜是铜和镍的合金,紫铜则是指纯铜。紫铜在青铜时代已出现,但那个时代的紫铜杂质较多故硬度不足,抗氧化和耐锈蚀力也都很差,仅用于制造小件炊具、礼器等,工具、兵器和大型铜器则用青铜铸造。
    现代紫铜用电解法获得(中学化学就有提到,怎么都忘了?)故也称“电解铜”,铜在高纯度下呈玫瑰红色但易氧化,氧化膜在干燥时具有防止进一步氧化的效用,颜色呈紫红色,所以纯铜被叫做“紫铜”。无氧铜指使用脱氧工艺在电解铜纯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去除杂质得到的纯度更高的铜,具有更好的导热性和导电性,所以高级烙铁头会用无氧铜制造,高级导线如音箱专用线和特种网络线等也会用无氧铜制造。

网友E:
怎么论起铜来了?

补充两个:锰铜,康铜。

网友C:
康铜是白铜的一种,铜镍合金,锰铜则是在康铜基础上加了

这个搞电子的老工程师都知道,做绕线电阻、绕线电位器的必备材料,拿一截通上电用来切泡沫塑料是很好使的“刀”,哈哈。

网友F:
烙铁头应该是铁的吧?

不然,为什么叫做“烙铁”、“烙铁头”?从来没听说过叫它“烙铜”~…………开玩笑的哈,不可当真…………不过,这一名称咋来,太难说了~

网友C:
烙铁一词出现的很早

    古时确实是铁的,放在炉中烧热甚至烧红后用来烫什么什么的,不过进入电子时代后的元件焊接用烙铁就没有用铁做的了,尤其是电热型烙铁,还用铁的话导热率实在太差了,但“烙铁”一词已沿用很多年,莫不成改“烙铜”?人的习惯可是难移啊,错有错用吧,鳄鱼、甲鱼之类的不也不是鱼么。

网友G:
圣旦,蛋蛋不是蛋,00也不是蛋哦,哈哈

楼主:
变压器的漆包线就是紫铜

网友H:
这里牛人真多!!!!!!!!!!

这里牛人真多,搞电子的还知道对铜这么熟悉。

网友I:
学习了

把初中化学 高中物理, 复习复习
哈哈

网友J:
chunyang真丰富

网友K:
现在变压器的漆包线有用铝做的!!

网友B:
的确,有些漆包线是铝的...

网友C:
近几年铜价涨的太厉害了,所以才想办法用铝

    这年头网上流行历史“穿越”,不少人YY回到某个历史朝代创立“丰功伟业”,要我说,别YY那么远了,往回5年,有100万的话,再通过“技术手段”贷它百八十万,然后爆炒铜期货,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国内状元就不是房地产商了。

网友G:
现在是价格竞争时代,能铁的尽量铁了

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引脚,早就不知不觉换成铁的了
挂锁全身都姓铁了,还有更妙的,那些外露的孔,却是真铜(不是镀铜),但那是嵌在锁体里的一个薄壁铜套,锁芯也是真铜,但只是一个1毫米厚的铜帽子.哈哈,这些估计大家是不会清楚滴拉.

网友L:
回楼上

LED、IC也搞铁脚呢。不是现在了。30年前有有。不过,我是极端鄙视这样的产品的。带个磁铁在身。买前试一下,磁住的就不买。这样,一些JS也开始老实了。即使是用铁质制造,也选用了容易上锡的材质或工艺。

网友C:
铁引脚元件一直都有,远不止30年了

    近几年插针之类的“小零件”品质大幅下降,结果我找到一家专做铁质插针的,比普通2.54mm间距的“铜”插针细些,但抗氧化能力和易焊性都不错,比市场上普通插针明显好,那些“铜”插针不含铁质,但很多颜色不对,甚至极难焊接,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F:
哈哈,越来越有意思!!

那个鳄鱼夹,看上去真不错,可是怎么就是不能焊----我接触过的都这样。为了接好线,只能动用压线钳!!

网友D:
焊鳄鱼夹还不简单?

在夹子的焊接部位涂点焊锡膏,保证一焊就牢,但焊好后要搞下清洁工作,否则夹子容易生锈。

网友G:
等哪天有导电粘土了,这些恐怕都会用泥巴做了,哈哈

现在的遥控器经常会按下去没反应,那是由于遥控器印板改用碳印工艺了,时间长了,表面就脏了,会弄的,剥开来用橡皮擦一下就行了,碰到不会弄的老头老太就惨了,一个LG遥控器竟索银80.
由此想到,碳不就是煤的本家吗,山西煤矿每天都有都有上万吨的黑油油的洗煤水流失,被黑水浸泡过的泥巴不就是碳泥吗,碳泥就是导电泥哦,哈哈,发现金矿了拉

网友F:
很奇怪,我为什么总受欺负!

我怎么就是焊不上呢!!

网友M:
这么焊。。。

用钳子划开了再焊。。
呵呵~!

网友E:
铝漆包线60年前就有

我拆过一个Jenson喇叭,音圈是铝漆包线绕的。

网友F:
看来,体重轻小也是个不小的优势

钳子划开?
---------------
引用 网友M: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6楼: 这么焊。。。
用钳子划开了再焊。。
呵呵~!

看来,体重轻小也是个不小的优势
------------------------------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7楼: 铝漆包线60年前就有

我拆过一个Jenson喇叭,音圈是铝漆包线绕的。

网友N:
鳄鱼夹还真的不是一般的难焊

网友C:
鳄鱼夹为放绣表面镀了铬,铬不好焊

可以磨掉镀层露出基底后焊接或采用压接的方式。

网友O:
没有吧?鳄鱼夹很好焊的啊,只要烙铁功率大点就行了

最好50W以上。其实35W的也足够了,把烙铁头斜搭在夹子上(加大接触面积),涂点焊锡丝,轻轻拖动两下烙铁即可。

小敲门:鳄鱼夹可以夹在工作台边缘或者烙铁架上,这样焊接过程不会松动。

网友P:
学习了,看来以后,买东西得注意了,

网友Q:
焊不上是因为温度不够,温度够了的话一下就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