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

楼主(2008-01-05):
我设计了一个I2C通信的产品,现在做了三个样品,其中一个通信成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一个通信的成功率非常低,只是偶尔会成功;而另外一个,通信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成功的几率大概为50%。请问各位大侠,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如果电路和元件都完全相同就只能是分布参数的影响了

但首先是电路设计不良,具体问题无法从你的简单描述中“猜”。仔细看看接口器件的手册,有的需要上拉。

网友B:
没有看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