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家电红外遥控器的波特率一般是多少啊

楼主(2008-01-05):
(无正文)

楼主:
呵呵,xusen没看清问题啊

38k是载波频率,我问的是数据传输速率啊~

网友A:
问的不太确切

不能称之为波特率。
一般是按帧。常见的一般是upd6121,108ms一帧,bit=0是1.125ms,bit=1是2.25ms,bit是不等长的。

网友B:
基于HT6221的NEC,三菱,SONY,飞利浦,东芝,汤姆逊等遥控格式资料(

点这里下载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6916123823323.rar    [1]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6916122214172.rar     [2]

楼主:
谢谢tyw的大力帮助

再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一个红外接收把这些格式都兼容,然后以数据转发吗。

网友C:
用个单片机...然后把这些协议都做了。

网友B:
外面有一种学习型遥控器就有这种功能

自己想做也不是很难的
做个红外接收器,用单片机测所收脉冲的脉宽,与储存的数据比较,分析后可确定是哪种型号的发射器.比较罗苏.
几个关键:
1.寻找起始码,这个不难,各家人家的起始码基本都不相同
2."0","1"码的脉宽,NEC的与TC9012的很接近,但起始码脉宽不一样,可以区分
3.寻找结束码,这个的重要
4.由于收,发是不同步的,所以起始码以前的数据是废的
5.适当分配数据内存.
6.较难的是接收码的功能分析,要一个一个按键发射,再把收到数据按宽度比例画到毫米格纸上,寻找特征码再逐个分析(这里也说不大清楚,俺85年就是这么解剖上无十八厂彩电遥控器的,也许现在有更好的办法,你做到这一步就知道了)

网友D(2012-06-07):
现在接触,感觉很难,遥控器

网友E(2012-07-16):
一般1-2K波特率

网友F:
先顶起  T叔很强大

网友G(2016-11-12):
600 到1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