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ypedef和define的区别

楼主(2008-01-07):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nsinged int uint;有和区别?

网友A:
一个是定义一种新的数据类型,一个是文本替换。

网友B:
你写的这两个语句意思没有什么区别

后面写错了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用来申请新的类型代替原有类型.
define 是简单的宏替代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B:
ls是对的,刚才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