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TTL电平的电路问题分析

楼主(2008-01-07):
最近鄙人做了个东西,用的是STC(现在感觉STC是垃圾)的51单片机,通过串口ISP编程,也用这个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于是用MAX232做了个TTL-RS232的电平转换电路.

板子做好后,焊上器件,发现偶尔能下载程序,大部分时候不能下载程序.这几天干脆就一次都不能下载程序了. 不过数据MCU里面的用户程序可以正常地向PC送数据,也可以正常地接收PC发给它的命令(这些数据包都比较短)。

检查了板子,器件,都没发现问题,我有用万能板搭了个TTL-RS232的电平转换电路,然后把引线飞到板子上,发现ISP下载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每次都成功。比较PCB上的电路和万能板上的电路,只有器件有差别,前者用贴片的MAX232和1uF贴片电容,后者用直插的MAX232和直插的1uF电容。我听说有些MAX232CSE片子有问题,我就换了几个新的,也不行,换了Sipex232,还是不行。

这种用MAX232做电平转换的电路是用的相当成熟的电路,我以前也这么用过,没什么问题啊。现在怀疑是不是PCB布线有什么问题。不过我对PCB的EMC没什么过多的深入,也没有测试设备。

恳请朋友们帮我看看我的PCB图和SCH图,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先谢谢了。

我的串口线只连了2,3,5三个脚。

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qq:23097917    wyuanq@yeah.net

楼主:
re

还有几张图片在这里
http://bbs.**/ShowTopic.aspx?id=47059

网友A:
这跟EMC无关

    MAXIM的232很多是假的,有的储能电容要求的容量不同(一般分3个规格0.1uF、1uF和10uF),有的甚至外电路形式不同,仔细看看手册吧,必要时更换储能电容的容量。另外还有种可能就是焊接或PCB本身的问题,仔细检查吧,正常情况下,232转换片的电荷泵输出是正负2倍Vcc,不是这个值就肯定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也可能是串口有点问题,内阻太小,导致232驱不动...

需要一个驱动能力强的232芯片。 另外,下载时限制最高波特率看是否有效。

网友C:
23脚自环看看,再者如chunyang所说看看电平在+-10V以上

网友D:
估计是电容的问题比较大,换成4.7uF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