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模拟开关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8-01-07):
器件手册上面写的工作电压0-15V时上升下降时间最大160ns
我实际使用的工作电压0-17V,两个输入都是恒定直流
输出在两路直接切换,那么电源压差大的话速度应该是更快吧
但是当我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的时候
发现刚开始的时候边沿确实非常陡的
但是10ns后差不多电压到输入电压差值一半的时候
后面的波形就想RC充电一样缓慢上升了,最后稳定时间要1us甚至更多
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怎么样可以解决呢?
谢谢!

楼主:
波形

第一次贴图,不知道能否贴的上来
浅色的波形是输入的控制信号,深色的是模拟开关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