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芯片第一次写入熔丝位时被锁死,求教解锁的方法

楼主(2008-01-08):
手里只有串行下载线,不知该如何解锁,向各位请教!

网友A:
要看你的熔丝设置成什么了

如果设置成了外部时钟可以给芯片提供一个外部时钟即可
如果取消了ISP功能,那就只能用高压编程器了
还有不要抱怨熔丝麻烦不好用,呵呵设置前应该想清楚了再动手,很建议使用SL的ISP软件,在ISP下不能改变ISP和RST的功能,而且支持工厂模式而不是设置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别人给锁死了,让我解开,我也不知道第一次是怎么配熔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