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练习**!!!

楼主(2008-01-08):
  我上次在火车上看到列车售货员推销自发电LDE手电筒,出于对国家、对铁道部的信任我买了一个(呵呵,这个理由有点夸张),产品图片在下一贴发,没想到这是一个骗人的道具,现公布如下,以免大家再上当。
  这图是我在拆机后画的,早知道的话我也不会买的.
  首先他将开关拨至手压发电装置,连压数下,发电装置发电供给LED,LED亮,证明能发电.
  第二步,将开关拨至内部的两节钮扣电池,LED常亮,他的解释是刚才发的电给蓄电池充电,连压20下可供LED亮一小时.
  大家看图便知,这根本没有充电电路,电池是一次性的钮扣电池,也不能充电.
  这东西除了用来骗人,根本没用,除非你不停地压才能保证LED常亮照明,手一停就灭.事实上连压两分钟手就挺酸的了.

网友A:
呵呵,LZ上当了

网友B:
是呀。

在街上和电子市场上看到类似的手电筒,当时就非常的怀疑其发电的功能。

网友C:
车次是多少?

网友D:
发电有真的也有假的

    如果是真的,还是有一定用途的,我就有一个这样的,电池已经早没电了,晚上需要起床时就临时“发电”照照,声音也不算吵,也无需考虑换电池,这个用途还真不错,以前是用手机背光照明的,还得按几下键解锁,关机了则更麻烦,有了这个电筒问题解决,但也只有这点用场。

楼主:
车次是5056

网友A:
要真能发电没有那么容易的啊

网友E:

没事,练习手淫!!!

网友F: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质量很好

在电子市场买的,体积跟这个差不多,但结构很好,是手摇发电的,有个可折叠的摇把,里面有充电电路,稳压电路,一个电池,一个小发电机,一个减速机,还带给手机充电的接头

网友G:
电路改成这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H: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我对它进行了改装:

将发电机接开关那里断开,然后接一只4148的二极管,再接到电池上。没电了就多按一会,然后可以亮好一会的~~~~
我也是上床关了灯后用用,其它时间不用。我这里关了灯再爬到床上还有一小段距离,开着这个灯也可以在床上弄弄蚊帐什么的。

楼主:
问computer00:你买的那个里面是可充电电池吗

普通钮扣电池原则上是不能充电的,可充电的成本高,奸商没装

网友H:
应该就是普通的氧化银电池,不过没关系,照样可以充着用

网友D:
奸商连氧化银电池都不会用的

肯定是锌锰纽扣电池,这是国人在1980S的“发明”,将纽扣电池的造价缩小的十倍,性能嘛,自然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I:
正宗货是用法拉级的大电容代替那个小电池的

不过这种电容得好几块钱一个,而上面提到的这种产品的整机在深圳批发价是4块,零售8块

网友J:
有道理,法拉电容……

楼主:
还有一种充电剃须刀与之类似

它的内部也是普通干电池,电放完了产品就报废,它也有迷惑人的充电指示,就是市电输入接一个电阻和LED,当然也是没有充电电路的.
这些奸商生产的坑人的产品居然都能卖到火车上,连火车售货员都卖假货,我们还能相信谁?令人深思!

网友K:
晕,我也买了一个,2176次列车

还没看,留在家了。

网友L:
火车上什么都有买的,骗子也多

网友M:
呵呵,还是自己改装吧!

现在是连自己都不要轻易相信的年代

网友N:
回复主题:自发电LED手电筒揭秘

现在骗人的东西可多了..........
稍有不慎就落入坏人的陷阱
另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心或者实用而考虑的

网友O:
长见识了,

俺以为是遵守了能量守恒的 机械能=>电能转化 ....

看来俺还是太嫩.

等咱中国强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级。
文言文太简单,全用毛笔答题,这是便宜他们。
惹急了一人一把刀一个龟壳,刻甲骨文;
到了考听力的时候,全用周杰伦的歌,
《双截棍》听两遍,《菊花台》只能听一遍……

网友P:
听完一遍,还要写出中心思想,段落大意

要分析周懂为什么叫周懂?名字如果表现出深刻的含义?唱的时候周懂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想?要结合当前奥运主题写出一段听后感来……
这算大题,60分,满分100分……

网友Q(2011-04-12):
唉,来晚了,楼主的图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