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能否给看一下这是什么接头啊?多谢!

楼主(2008-01-09):
好像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啊,呵呵。

网友A:
好象是镀金的哈~~~射频插头吧,手机和GPS什么的常用这东东

这个chunyang知道。 应该也是SMA接头的一种吧?

楼主:
呵呵,好像是,搜了一下有类似的东西

不过没有这么长的,不知道台湾有哪些厂家做这样的东西呢?

网友B:
有点象这里的东东

网友A:
不像,老T给得那个是电视机同轴线的接头吧?比这个大很多

网友C:
很可笑啊,插头镀金的,内部的PCB是普通铜箔,焊点是普通

很多高级音响就是这样了

网友D:
插头也镀金干什么

网友E:
MMCX

GPS模块上常用

楼主:
是啊,确实有点大,而且那个小插头里面是孔哦

 小插头头部只有4mm的外径,里面是孔,与它配套的插座中心是个插针,是不是比较反常啊,呵呵。

网友A:
接插件特殊,要防止氧化,又要接触良好,需要镀金,焊接

网友B:
哇卡,你的照也太大了点

这个差不多了,左边的排座一般为2.54开档,安装螺丝一般为3~4mm,从这两点推断,那个插头的外径为4mm

网友F:
是RF用的

很多基站天线上也是用这个,见过朋友采购过这东东,挺贵的。。。

楼主:
多谢各位!照片大点看得清楚嘛,偶的拍照水平咋样啊,嘿

那个天线连接线的另一端确实比较像,看样子真是RF上用的啊,不过偶贴的那个照片比较特殊,插头从芯看是母的,从外层(地)看是公的,插座相反,从芯看是公的,从外层(地)看是母的。
  tyw贴的那个天线连接线一端的那个貌似也是芯母地公,我在网上找到一些都是插座“地”是公的;不知道哪儿生产这东东呢(最好是台湾的,江浙的质量太差不敢用,国外的又怕订货周期太长)?楼上能否帮问一下你的朋友?

网友A:
晕...都说了这个问题找chunyang嘛~~~给他发个站内消息,

叫他过来看看,估计就有结果了。

网友G:
这个头非常罕见,我也没有见过

肯定是射频用的,楼主拍照时应在旁边放参照物或格尺,否则容易误导。
射频用接口的种类巨多,不少属于非标系列,在网上专做RF接插件的厂家网站上找找吧,这个头关键是尺寸和锁紧槽的结构太奇怪了。

网友H:
楼主的照相机不错哦

楼主的照相机不错哦

楼主:
chunyang ,锁紧槽无所谓

 只要满足三点就可以了:
1、直径小于5mm,插座高度高于14mm;
2、插头地为公;插座地为母。

不知道满足这样的接头chunyang 见过没有?

 20楼:相机是奥林巴斯SP-500,10倍光学调焦,照静止的物体还可以,物体稍动一点比如正在小跑的人就一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