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LDO的EN,但无法关断LDO的奇怪现象(有图)

楼主(2008-01-09):
由MAX816控制LDO的EN,MR为低的时候,MAX816的RST会就强制为低,但LDO仍然有

输出,但不是3V,是1.2~2.1V.

负载大概为5mA(主要是HT1621的LCD显示和MCU).

EN用示波器和电压表测都是0V

网友A:
断开3V的供电的电路单独接个电阻负载试试

楼主:
回awey

空载情况下MR可以关断LDO,但接上负载就不对(特别加上MCU)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

3V供电的电路有些接口与其他电源供电的电路有连接,3V电源关掉后,其他电源供电的电路通过接口串入的电压,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awey

整个系统只有一个电源系统

而且除了电容,没有其他的储能元件

网友A:
有RS232、USB 或网络线吗?

或者可能是输出滤波电容储能引起的,关断时将输出短路一下试试。

网友B:
未必是LDO泄漏的

可临时断开LDO的输出引脚测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awey给的提示

问题出在MAX816 5脚的输出信号,这个信号是给MCU的,其实是电池电压

LDO其实是关断了,但MAX816 5脚提供了电流(电压),现在在5脚串了一个1M电阻

就OK了

网友C:
先做记号

网友D:
电流倒灌

常见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