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计算波形为阻尼(衰减)正弦波的电流的平均值?

楼主(2008-01-0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流在不断变化

所以要说平均值,一定要说是哪一段时间的平均值,否则没有意义。
如果能够写出这个电流对时间的函数关系,电流对时间积分就是。
如果不能写出其函数关系,从示波器上将波形描下来,求其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