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324放大电路求教

楼主(2008-01-09):
最近弄了一个方案,关于把GSM语音输出到PSTN电话网上的,其中用LM324做了放大,再用隔离变压器连接到PSTN,电路图如下,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放大以后DTMF有些失真,同时这个LM324还起了个消侧音的功能,但好像也没什么作用,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324带宽不够

可使用347或084,这两的价钱都不贵。

楼主:
RE:

请问084是什么型号的?LM324带宽不够是什么意思?大侠请指教

网友A:
频谱

侧音以高频啸叫最为严重,是音频中频率较高的部分。
你再查查DTMF信号中最高频率是多少,
再看看324的增益带宽积,自己就能明白了。
LF347,TL084,满街都是的,几块钱一片,比324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