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烧压敏电阻怎么办?

楼主(2007-12-26):
   我的系统用的是开关电源(功率3W左右),工作于工业环境,有几十千瓦的大电机, 现在很多用户反映220V输入电路里压敏电阻前的保险电阻(我用的是3瓦线饶电阻)烧的很多,去掉短接,压敏电阻(并在L和N间)就容易炸裂,压敏电阻用的是14D471.开关电源用的是PI的芯片,芯片内是700V的管子.
   看现在很多系统也都是用压敏做保护的, 也没看谁这样啊,难道还要我用工频变压器啊.

网友A:
那可能是响应速度不够快^^

用TVS看看^^

网友B:
浪涌能量很大

如果不能改善环境,考虑加大电阻功率,且不要用可熔型的.

网友C:
用可恢复的哪种保险丝.

用可恢复的哪种保险丝.

楼主:
电阻功率不能无限大吧?

3楼的:电阻功率不能无限大吧,用多大合适呢?
4楼的:可恢复的哪种保险丝只能用在低压直流通路里

网友D:
给你个方案吧

用热敏电阻当保险丝串入,然后并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内阻用100R-200R左右的,可以根据实际功率调整。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浪涌过来后压敏电阻动作,流过压敏的电流增大,同时导致流过热敏电流增大,热敏发热内阻变大,迫使电流减小,然后压敏恢复。关键点是选取适当内阻的热敏,和足够功率的压敏,使压敏不至于一启动就热击穿,行成短路,这样压敏和热敏就共同分担过压压降,达到保护后级的作用。

网友E:
用那种无限次熔断的可以

网友F:
用:自恢复 保险丝

在google里,用“自恢复 保险丝 电压”搜索

网友G:
提高压敏电阻的能量和适当提高压敏电阻的电压。

提高压敏电阻的能量和适当提高压敏电阻的电压。

网友H:
471 太低啦

网友I:
加陷路滤波器试下,

网友J:
一般情况下要加大压敏电阻的功率

实在不行就选气体放电管或大功率的TVS,不过成本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