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ERC 检查不出错误?

楼主(2007-12-26):
我的一个电路图局部
这个电阻没有连接,而且序号也是重复的
但是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郁闷
我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设置画面1

楼主:
设置画面2

我什么地方设置得不对?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我什么地方设置得不对?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我什么地方设置得不对?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我什么地方设置得不对?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我什么地方设置得不对?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我什么地方设置得不对?ERC检查居然是全部通过

楼主:
楼上忘记了插图

楼主:
我的protel版本是 99se sp2

网友A:
楼主太想当然.

楼主:
想当然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以前,用protect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会出警告的

网友B:
把软件重装一下试试

  软件也是人写的,也会出错。如果都正确了,那还要人来干什么?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删掉一个R59

再用另一个R59复制一个,试试

网友D:
可能是软件造成的

俺也遇到过,以前安装完是正常的,前几天做了系统,安了一堆软件,不知和谁冲突了,ERC不能用,元件清单不能报,提示:未找到成员,卸了重装就好了

网友E:
re

用protel就要有心里准备撒

用一段时间重装一次很正常

你那是软件故障,没有其它原因,N多人都遇到过

楼主:
不能ERC,搞得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什么疏漏

不能ERC,搞得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什么疏漏

网友F:
楼主能否把你的“开始->程序”栏show一下……

用了protel99se快6年了,机器配置从奔腾150到双核,都没碰到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