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VS接在电路中时,有正负极之分吗?

楼主(2007-12-26):
请教: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接在电路中时,有正负极之分吗?
如下图所示:D2为TVS管,接法正确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那是双向TVS就是正确的。

TVS分单向TVS及双向TVS,可以把TVS当成稳压管理解,不过TVS不能串电阻,而稳压管必须串电阻!
TVS好东东哦,你的这个电路可以用30-40V的。

(以上发言纯属个人见解,仅供参考,一切后果自负,嘿嘿^_^)

楼主:
RE

haha,second floor,the TVS is bi-directional!
thanks deeply for yo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