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根外径3mm壁厚0.5mm长200mm的不锈钢管路快速升温

楼主(2007-12-27):
我发现老外的某些仪器中有管路快速升温,如何让一根外径3mm壁厚0.5mm长200mm的不锈钢管路快速升温,速率>60度/秒,而且不是外接电炉丝等加热元件,直接利用管路本身的电阻加热,用什么测温元件能快速响应温度变化从而准确控制温度?如果把该管路直接放入某个已升温到预设温度的加热体中是否也能升的很快?为什么老外要直接加热呢?

网友A:
温度控制不仅仅取决于传感器,热电偶的速度都够快

问题是过于快速的升温因周边环境的影响将很难控制精度,除非可以接受较大误差,但这样的话根本不需要用传感器,建立环境模型用预设通电时间和电流强度配合即可实现目的。

网友B:
因为自己发热是最节能的啊

有接线的话用电阻,没接线的话用涡流,实际上也还是电阻:-)

工业上这样的应用很多,
别说这么薄的薄管了,就是很粗的钢棒,都可以利用涡流用小功率把它烧得通红

但测温、温控 和 加热完全是两码事,那么快的速度下很难精确的

网友C:
要测得快

直接将热电偶焊在被测物体上。

网友D:
测温是小事,升温才是大问题.

网友E:
用中频或工频加热升温速度很快

不锈钢管外套一个线圈通中频或工频电流加热,(要有隔热措施。)
 测温就象4楼所说:“直接将热电偶焊在被测物体上 ”。用个电容器放电就很容易焊上。

网友F:
用大电流加热(很大的电流哦)或涡流(也要很大的峰值功率)

短时间加热,几百~1000w的功率估计是要的

网友G:
加温容易,测温也容易,关键是控制.

提一下你的控温要求吧.

网友H:
不是普通的不锈钢管

我猜想是加温也是测温元件。就是直接给这管通电,根据这根管的电阻的变化测量温度。估计中国造不了这管。

网友I:

恒流供电,测端电压,求电阻,查表算温度,调节供电电流.
行吗?

网友J:
白光937电烙铁就热地快,可以拆一个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