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出招~~

楼主(2007-12-27):
下面这个电路是我们的电源电路,现在需要修改成使用适配器时,不使用电池,
不用看723的充电部分,看下面标记部分。

楼主:
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不论开关与否,电池永远会通过R8放电,想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办,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楼上 请 接招 拉

楼主: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还有另外一个方案,这个到没什么问题,不过俺不想用继电器~~

网友:
四象生八卦

网友A:
LS真八卦

把三极管换成PMOS 管就行了

网友B:
123出现了...

楼主:
俺也想过用PMOS

可是,这时S极和D极相当于有一个二极管,12V就通过这个二极管直接接到电池上了,不知道俺想的对不,

楼主:
我挤,挤到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