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分频器的问题(带图)

楼主(2007-12-27):
现在需要做一个脉冲分频电路来实现脉冲的2-1和4-1分频,想通过74LS160来实现,连接图见附图,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怎么2、4分频的输出脉冲不变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借鉴吗?当然是局限在数电范围内的

网友A:
太麻烦了

既然只需要2分频和4分频而不需要其它功能,用74HC393最方便。一片内有两个二进制计数器。

网友B:
用MSP430167记数10MHZ的频率呢

大家好
我是新手  我在做一个传感器控制 传感器是红外原理 我需要用单片机记数它的频率 传感器的最高频率是10MHZ 频宽是3.6us 我不知道如何扑获 能给我帮助吗 用什么单片机处理好呢?
传感器的频率那里如何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