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为什么选38khz做载波频率?

楼主(2007-12-27):
是与红外发射管或者接收管的特性有关吗?在38kHz能得到最佳的灵敏度?

如果我用红外来做一个遮挡物厚度的检测电路,是否也要考虑用这个频率来驱动
发射管?

网友A:
红外发射不一定要用38k做载波频率

在家电遥控器的应用中,红外载波频率范围是很宽的,只是38k的比较常见而已。

网友B:
早期应用的厂家选择了这个频率,市场占有量大了就成了标

网友C:
有几个典故的

据说最先使用这个做通讯的是个女同志,刚好那天又是3.8妇女节,为了纪念,就选择38KHz了~~~

另外一种说法,当时通信距离达到了38米远……所以选择了38K...

还有另外一说,当时传送了38K字节的数据...所以...

………………

网友D:
呵呵!

“据说最先使用这个做通讯的是个女同志,刚好那天又是3.8妇女节,为了纪念,就选择38KHz了~~~”

网友E:
圈圈虾扯蛋哦,哈哈

红外遥控常用的载波频率为38kHz,这是由发射端所使用的455kHz晶振来决定的。
在发射端要对晶振进行整数分频,分频系数一般取12,所以455kHz÷12≈37.9 kHz≈38kHz。也有一些遥控系统采用36kHz、40kHz、56kHz等,一般由发射端晶振的振荡频率来决定。

网友F:
还是tyw见多识广

网友G:
蛋蛋蛋多

多扯几个也没关系

楼主:
多谢tyw。另外请教一般红外发射管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我要使用很多红外发射管并联(最多要160支)一起,然后通过多个并联电阻限流(每16个管一个限流电阻),不知这个阻值怎么选择比较合适

网友B:
tyw说的来源是正确的

    美国AM收音机用的中频规定为455KHz,所以取了其分频值,但基于同样理由,当初首个设计者如果是欧洲人就会不同了,当然,也完全可以基于其它廉价的时钟源,只是先入为主了。
    一般红外发射管的工作电流是数mA至一百多mA,由管子型号和发射占空比决定。不能很多管子并联后驱动,应少量并联(串电阻后再并联)分别驱动,更不能直接并联后再限流,那样效率会很差,这是因管子存在制造离散性所致。

网友H:
Re:

一般红外发射的占空比为1/3,红外发射管导通时电流为1A上下,随电池新旧有区别。
一般限流电阻为2.2欧姆。
为防止MCU死机时红外管意外导通。通常红外发射用MCU必须用专门设计的。比如ht48ra0a等。

楼主:
这样连接可以吗?

网友B:
不行,串连后离散性会累积

楼主:
“串连后离散性会累积”?

不明白,能否解释下?因为我看到一进口设备上是这样用的

网友I:
那就买进口的红外管

国产的一致性达不到。

楼主:
一致性是否主要指的是导通电压?

像上面的图,如果每个管子的导通电压不一样,最后经8个管子累加,就有可能使得其中一个支路不能导通?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在每个支路上先串联电阻,再两路并联接到电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B:
楼主算是明白了

必须这样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呵呵

“美国AM收音机用的中频规定为455KHz,所以取了其分频值”
那这个中频的有什么来由吗?是不是当初的中频滤波器作成这个频率比较容易实现阿?
“发射端要对晶振进行整数分频,分频系数一般取12”
那位有这样的电路,我很想看看最初的红外遥控发射为啥就用了12分频的呢?

网友J:
tyw正解

tyw说的很准确,38K完全是由455K的晶振所决定的,通过整数分频就可以得到。我以前见过好像日本有个什么发射芯片用的是31K或33K的载波,只要接收端采用相同频率的调制技术就行了。一般遥控器都利用1/3的占空比是为了降低发射端的功耗!

网友K:
楼上更深入

为什么我在黑暗处按遥控器按钮,总能看到发射管有一点红光?难道眼睛还能直接看到红外线不成?

网友L:
FM立体声的副载波也是19kHz

都是和谐波有关,还和现成的器件有关

网友M:
24楼搞错了

FM收音机中的19KHz是导频信号频率,副载波是38kHz

网友N:
发射管一个足够了。

网友O:
支持

“据说最先使用这个做通讯的是个女同志,刚好那天又是3.8妇女节,为了纪念,就选择38KHz了~~~”

网友N:
先入为主了……

网友P:
好贴,占个位置

网友Q:
还不错的扯蛋

网友R:
我同意并联

我同意并联

网友S:
厉害,看看谁还能补充!!

网友T:
学到很多 受教了

楼主(2010-04-17):
温故知新。21的朋友给自己很大的帮助。感谢!

网友U(2012-03-21):
。。。据说最先使用这个做通讯的是个女同志,刚好那天又是3.8妇女节,为了纪念,就选择38KHz了。。。。。。。。。。。。。

网友V:
虽然做过38K的,但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学习了。

网友W(2012-09-21):
在家电遥控器的应用中,红外载波频率范围是很宽的,只是38k的比较常见而已。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红外载波的频率有范围一般是多少?可以达到1mHz? 10mHz?或者更高的频率?

网友X: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

网友Y(2022-03-17):
引用 楼主:
“美国AM收音机用的中频规定为455KHz,所以取了其分频值”那这个中频的有什么来由吗?是不是当初的中频滤波 ...

你们都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