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弹片机做个三相的信号源,不知道如何.

楼主(2007-12-28):
调试ADE7758,缺相相位错等等都会引起中断,又不好到现场做.想用弹片机做个模拟的三相信号,50HZ,用定时器控制三个IO输出相差120度的方波。在分别用地同滤波器去掉高频成分。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当然是可以

但精度不很高。低通滤波元件误差会带来角度和幅度误差。

楼主:
关键是要满足ADE7758的需要

这个偏差不能引起ADE7758的中断,ADE7758也是刚用,是不是信号一定是工频?有没有严格要求.

还有就是如果对方波信号进行滤波的滤波器如果有相位移动或幅值的改变,应该没问题,只要三路的参数是相同的就可以.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小于二次谐波的100HZ,并且对100HZ信号的衰减足够大以满足对波形的要求,滤波器的阶数不能太高.能满足要求就行.

那我应该在看看ADE7758的资料了,呵呵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位用过ADE7758?没有三相电你是怎么办的?

网友B:
买个三相源不就行了

楼主:
哈哈,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C:
要是专门做数字电表的话确实最好买个三相源

至于用51自制的能否满足要求一方面要看ADE7758允许的误差,另一方面也要看你的设计和编程,仅大概试试应当可以实现,但要计较付出的工作量成本和购买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