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618 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在MAX618的器件手册中看到,在输出12V电压时,MAX618最大可以输出500mA的电流(看的是英文器件手册,有的地方看的不是很透),可是我门的总工却说加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输出12V的电压,2A的电流,对吗?
请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A:
电感峰值电流才 2A

除非占空比一直是 100%
这时输出 = 输入 - 二极管压降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状态

网友B(2018-03-08):
你们总工可以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占空比一直是 100%这时输出 = 输入 - 二极管压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状 ...

占空比100%就没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