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DC8-24V,LM2576的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多大?

楼主(2007-12-29):
现在的输入是DC8-24V,LM2576的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多大?
谢谢!

网友A:
看你输出电流

一般5V

网友B:
看厂家的PDF资料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RE

2楼:谢谢
3楼:你说得很对,厂家的pdf是看了,但资料是英文的,看起来特费劲。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没办法来这里请教一下。

再请教一下:
LM2575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差值最少是多少?输入时8V时,输出最大可以达到多大?

网友D:
由SW输出电压摆幅及占空比决定

当然,电压摆幅受供电电压及负载电流影响

电压摆幅可用示波器测量,最大占空比可查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