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来分析下这个图

楼主(2008-01-12):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正弦波?

方波先7阶低通,滤掉谐波,电阻分压到合适的幅度,再隔直输出交流正弦波?

网友B:
用了LC,还需要那么多级滤波吗?

楼主:
输出到RFIN

网友C:
不知道方波怎么转换成正弦波的,那位DX说说啊

网友C:
LZ图前面是反向器,后面怎么转换的啊

网友D:
方波是由无数正弦波组成

如果将正弦波用傅立叶级展开,你可以看出方波是各次谐波组成,并有相应的频率,是基波的整数倍关系。在7阶低通后可得非常相近的正弦波了。同时将直流或者将低频部份也滤除。其实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吧了。

网友E:
这是主板哪个部分的?

楼主:
不是主板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