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08-01-14):
这个电路的基本功能我是清楚了:当输入信号Vin小于某一个值时,Vout=Vin,当Vin小于这个值时,三极管Q2导通,Vout=0。作用应该是让小信号通过,让大信号滤除。还有几点地方不是很清楚,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1.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在对4001做逻辑分析时好像Q2是不可能导通的。
2.我在观察工作时Q2基极的电位变化是个脉冲,正脉宽大概是640ms,这个应该与电路中的C30,C32的充放电有关,只是不知道这个时间常数如何计算?
3.在给4001供电回路中,加入了一个3V稳压管D5,实测电压为2.23V,不知道这个对电路的阈值的设置有没有影响?

楼主:
55555~~~~

都没有一个好心人帮忙吗???555555~~~~~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功能不是你说的那样

这大概是一个脉冲整形或变形电路。

四个或非门构成两个单稳触发器。这两个触发器通过Q1形成级联关系。输入脉冲正跳变时,两个单稳电路输出都是高电平。Q1的集电极低电平,使得下面的单稳电路的电容C32的充电电路被封锁。直到上面单稳翻转后,封锁才得以解除,使下面的单稳开始延迟作用。因此,总的延迟时间为两个单稳单独工作时延迟时间之和。

因此,这个电路的大致工作原理是,输入脉冲正跳变时,Q2导通,输出电压锁定为0,同时C33被充电到等于输入脉冲电压。延迟一段时间后,单稳电路翻转,Q2恢复截止状态。这时的输出电压要看输入电压才能决定,如果此时输入电压已降至0,则输出端将会出现负电压。

由于不清楚输入信号的具体情况以及负载方面的情况,很难准确判断电路的功能。

网友B:
补充:

当输入大信号的持续时间大于上面的单稳态延时时间,下面的单稳态接着延时。

楼主到处发帖,在电路欣赏版已回复。

网友A:
后来想了想,楼主说的功能也是对的。

输入脉冲幅度较小时,不足以触发单稳,Q2保持截止,输入脉冲通过C33送到输出端。脉冲幅度高于触发阈值时,Q2导通,关闭输出。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对输入脉冲幅度进行甄别,就没有必要用单稳电路,C33也以改用电阻为好。
CMOS门电路输入电压的转换阈值大致在电源电压的一半或略高一些,因此改变电源电压会影响电路的阈值。单稳延迟时间可以根据指数上升函数上升到1/2处的时间来近似计算。即
        exp(-t/T)=1/2    t=T*ln(2)    (T=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