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功率的选责

楼主(2008-01-14):
 我在设计的时候正机功耗,最大计算值为:300mA
                   实际测量最大稳定值:260mA
我选用的是5W/12V的开关电源,使用过程中偶尔发现(30块中发现两块)有损坏的情况(不是老化过程中损坏,是一焊接通电后就发现损坏),送回厂家检查说是负载过大,造成开关管烧坏,需要重新选用高功率电源。
问题如下:
  1 我在选择电源功率的时候是否选择不当,实践中有没有具体的选择方法?
  2 对于开关电源在选种前有没有那些具体的性能检测工作需要做?

网友A:
需要的最小功率是最大瞬态功耗×1.5

    就你的应用而言:0.3×12×1.5=5.4W,乘1.5是余量,品质不好的开关电源余量还要再留大。注意,开机瞬间的电流会高于正常工作电流,有的甚至会高出一个数量级,比如彩电就是这样,其保险丝都得用专用的延迟保险。普通电路一般不会有那么大差别,但现在国内产品的标注标准比较混乱,按标准,标注应是长期可靠工作下的额定参数,但很多厂家都标注的是极限参数或介于极限参数和额定参数之间的短时承受极限,这也可能是原因。
    从你的电路设计及电源品质的综合考虑出发,设计余量应留大些,10W就算是厂家标注不标准也应该够了。

网友B:
一台质量合格的开关电源不能因为瞬间短路损坏!

楼主:
请教开关电源功率的选择问题

谢谢

网友C:
换个电源厂家吧!

网友D:
开机电流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