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28脚单片机

楼主(2008-01-14):
我想查下一块被打磨的单片机的具体型号,只知道是28脚的.哪位大侠能高知下28脚的有哪些厂商生产的,包括型号,我可以自己对下管脚分布.
28脚dip的 地在15脚,电源可能在24或者25脚 14脚为复位脚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麻烦帮帮忙

有没有人知道啊,麻烦帮帮忙

网友A:
仿制吧

   28Pin的MCU车拉船载。我告诉你你又得问这样的MCU在哪里解密吧?

楼主:
不用解密,程序自己写

不用解密,程序自己写,参考人家的芯片

楼主:
28脚的MCU我知道有很多

但是这个我找不到,有带AD的,又要满足这些管脚的我没发现

网友A:
去microchip 、freescale找

网友B:
满大街都是啊

嘿嘿
俺鄙视抄板

楼主:
嘿嘿,七楼的,看不出你这么牛啊

俺们需要通过参考来学习,难不成你没看过人家的电路

网友B:
我看过人家的电路

但是我没有蠢到要做的和别人一抹一样
别人用28脚单片机,你也用28脚
别人有啥,你就做啥
你就不会分析功能,然后用别的你会的单片机代替?然后加点别人没有的功能?

网友C:
lz先得分析样机功能,比如要有A/D的,这样范围就小了

你提供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确定,当然要找一样的是有点难度的
参考别人的东西是很正常的,找不到一样的无非是重画块印板而已.

楼主:
木头东瓜还真够木头的

你以为我愿意啊
就是要找到人家的那种芯片才能完全分析出功能来
下次说话前请先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

网友D:
呵呵,抄板 VS 反向设计

建议楼主从你要做的东西入手,分析功能、性能;
然后考虑自己的选型,这时说不定那个 28 PIN 的芯片就出现;
然后可以想想人家为什么用那个片子;
觉得从芯片分析产品的功能,似乎方向上面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