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帮忙解答一个AD7656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AD是16位逐次比较型AD,它有一个VREF=2.5伏的内部参考源,它的输入范围可以是±4 × VREF,±2 × VREF.一般的AD的双极性的输入范围不是-VREF~+VREF吗?它输入范围这么大是如何实现的呢,是内部有衰减吗?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有增益选择。

楼主:
多谢Computer00了!!!!!

我再仔细看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B:
hh ,不错,我一直用它

网友C(2010-07-25):
回复 网友B:

大哥能不能帮帮我啊,就是我用AD7656用并口模式读数据,发现一个问题,输入为正电压时转换结果为该电压的负值,比如接+3.3v,转换结果为-20982,而接负电压时,转换结果完全是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