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进控制相关设计资料 ←← , 哈哈,那是万宝全书缺掉

楼主(2008-01-15):
步进电机的选用计算方法

NEWS.C-CNC.COM   2006-3-28       阅读:899次

步进电机是一种能将数字输入脉冲转换成旋转或直线增量运动的电磁执行元件。每输入一个脉冲电机转轴步进一个步距角增量。电机总的回转角与输入脉冲数成正比例,相应的转速取决于输入脉冲频率。
   步进电机是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关键部件之一,通常被用作定位控制和定速控制。步进电机惯量低、定位精度高、无累积误差、控制简单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如:数控机床、包装机械、计算机外围设备、复印机、传真机等。
   选择步进电机时,首先要保证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负载所需的功率。而在选用功率步进电机时,首先要计算机械系统的负载转矩,电机的矩频特性能满足机械负载并有一定的余量保证其运行可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种频率下的负载力矩必须在矩频特性曲线的范围内。一般地说最大静力矩Mjmax大的电机,负载力矩大。
   选择步进电机时,应使步距角和机械系统匹配,这样可以得到机床所需的脉冲当量。在机械传动过程中为了使得有更小的脉冲当量,一是可以改变丝杆的导程,二是可以通过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来完成。但细分只能改变其分辨率,不改变其精度。精度是由电机的固有特性所决定。
   选择功率步进电机时,应当估算机械负载的负载惯量和机床要求的启动频率,使之与步进电机的惯性频率特性相匹配还有一定的余量,使之最高速连续工作频率能满足机床快速移动的需要。
选择步进电机需要进行以下计算:
(1)计算齿轮的减速比
根据所要求脉冲当量,齿轮减速比i计算如下:
i=(φ.S)/(360.Δ) (1-1) 式中φ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o/脉冲)
S ---丝杆螺距(mm)
Δ---(mm/脉冲)

(2)计算工作台,丝杆以及齿轮折算至电机轴上的惯量Jt。
Jt=J1+(1/i2)[(J2+Js)+W/g(S/2π)2] (1-2)
式中Jt ---折算至电机轴上的惯量(Kg.cm.s2)
J1、J2 ---齿轮惯量(Kg.cm.s2)
Js ----丝杆惯量(Kg.cm.s2) W---工作台重量(N)
S ---丝杆螺距(cm)

(3)计算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
M=Ma+Mf+Mt (1-3)
Ma=(Jm+Jt).n/T×1.02×10ˉ2 (1-4)
式中Ma ---电机启动加速力矩(N.m)
Jm、Jt---电机自身惯量与负载惯量(Kg.cm.s2)
n---电机所需达到的转速(r/min)
T---电机升速时间(s)
Mf=(u.W.s)/(2πηi)×10ˉ2 (1-5)
Mf---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N.m)
u---摩擦系数
η---传递效率
Mt=(Pt.s)/(2πηi)×10ˉ2 (1-6)
Mt---切削力折算至电机力矩(N.m)
Pt---最大切削力(N)

(4)负载起动频率估算。
数控系统控制电机的启动频率与负载转矩和惯量有很大关系,其估算公式为
fq=fq0[(1-(Mf+Mt))/Ml)÷(1+Jt/Jm)] 1/2 (1-7)
式中fq---带载起动频率(Hz)
fq0---空载起动频率
Ml---起动频率下由矩频特性决定的电机输出力矩(N.m)
若负载参数无法精确确定,则可按fq=1/2fq0进行估算.

(5)运行的最高频率与升速时间的计算。
由于电机的输出力矩随着频率的升高而下降,因此在最高频率 时,由矩频特性的输出力矩应能驱动负载,并留有足够的余量。

(6)负载力矩和最大静力矩Mmax。
负载力矩可按式(1-5)和式(1-6)计算,电机在最大进给速度时,由矩频特性决定的电机输出力矩要大于Mf与Mt之和,并留有余量。一般来说,Mf与Mt之和应小于(0.2 ~0.4)Mmax.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是运动控制系统中最常用的两种执行电动机。在电机选型过程中,必须首先计算出负载通过机械传动系统对电机轴的折算扭矩(T折),下面就几中常见的机械传动方式介绍折算扭矩(T折)的计算过程。
1、 重物提升
T折= (m×g×D) /(2×i) [N.m]
2、丝杠螺母传动
T折= 1/I((F×t)/(2×π ×η)+Tb) [N.m] F=F0+μmg [N]
3、同步带或齿轮齿条传动
T折=(F×D)/( 2×i ×η) [N.m] F=F0+μmg [N]
直接去这里看 →http://www.66wen.com/06gx/dianqi/zidonghua/20071109/53243.html

→→ 全文在这里下 ←←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212488.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429593.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517268.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552173.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5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652883.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6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723734.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7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756742.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8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830805.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09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859119.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10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85929413.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1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902365.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1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9032412.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1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911140.rar
执行电动机 273页 PDF版.part1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19137808.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14.rar 才能解压.

转动惯量计算器.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5204739819.rar

常用均匀刚体转动惯量计算方法.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5201446850.pdf

在伺服系统选型及调试中,常会碰到惯量问题。
其具体表现为:
在伺服系统选型时,除考虑电机的扭矩和额定速度等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先计算得知机械系统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再根据机械的实际动作要求及加工件质量要求来具体选择具有合适惯量大小的电机;在调试时,正确设定惯量比参数是充分发挥机械及伺服系统最佳效能的前提。此点在要求高速高精度的系统上表现尤为突出,这样,就有了惯量匹配的问题。

              一、什么是“惯量匹配”?
            1、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进给系统所需力矩T = 系统传动惯量J × 角加速度θ角”。       加速度θ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θ越小,则由控制器发出指令到系统执行完毕的时间越长,系统反应越慢。如果θ变化,则系统反应将忽快忽慢,影响加工精度。由于马达选定后最大输出T值不变,如果希望θ的变化小,则J应该尽量小。        2、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 + 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负载惯量JL由(以平面金切机床为例)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螺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        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

       二、“惯量匹配”如何确定?
         传动惯量对伺服系统的精度,稳定性,动态响应都有影响。       惯量大,系统的机械常数大,响应慢,会使系统的固有频率下降,容易产生谐振,因而限制了伺服带宽,影响了伺服精度和响应速度,惯量的适当增大只有在改善低速爬行时有利,因此,机械设计时在不影响系统刚度的条件下,应尽量减小惯量。
           衡量机械系统的动态特性时,惯量越小,系统的动态特性反应越好;惯量越大,马达的负载也就越大,越难控制,但机械系统的惯量需和马达惯量相匹配才行。       不同的机构,对惯量匹配原则有不同的选择,且有不同的作用表现。 不同的机构动作及加工质量要求对JL与JM大小关系有不同的要求,但大多要求JL与JM的比值小于十以内。一句话,惯性匹配的确定需要根据机械的工艺特点及加工质量要求来确定。       对于基础金属切削机床,对于伺服电机来说,一般负载惯量建议应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
        惯量匹配对于电机选型很重要的,同样功率的电机,有些品牌有分轻惯量,中惯量,或大惯量。其实负载惯量最好还是用公式计算出来。常见的形体惯量计算公式在以前学的书里都有现成的(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      我们曾经做过一试验,在一伺服电机的轴伸,加一大的惯量盘准备用来做测试,结果是:伺服电机低速时停不住,摇头摆尾,不停地振荡怎么也停不下来。      后来改为:在两个伺服电机的轴伸对接加装联轴器,对其中一个伺服电机通电,作为动力即主动,另一个伺服电机作为从动,即做为一个小负载。原来那个摇头摆尾的伺服电机,启动、运动、停止,运转一切正常!

三、惯量的理论计算的功式?
  惯量计算都有公式,至于多重负载,比如齿轮又带齿轮,或涡轮蜗杆传动,只要分别算出各转动件惯量然后相加即是系统惯量,电机选型时建议根椐不同的电机进行选配。       负载的转动惯量肯定是要设计时通过计算算出来拉,如果没有这个值,电机选型肯定是不那么合理的,或者肯定会有问题的,这是选伺服的最重要的几个参数之一。至于电机惯量,电机样本手册上都有标注。       当然,对某些伺服,可以通过调整伺服的过程测出负载的惯量,作为理论设计中的计算的参考。毕竟在设计阶段,很多类似摩擦系数之类的参数只能根据经验来猜,不可能准确。      理论设计中的计算的公式:(仅供参考)     通常将转动惯量J用飞轮矩GD2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J=mp^2= GD^2/4g
     式中  m与G-转动部分的质量(kg)与重量(N);

     与D-惯性半径与直径(m);

     g=9.81m/s2  -重力加速度

     飞轮惯量=速度变化率*飞轮距/375

     当然,理论与实际总会有偏差的,有些地区(如在欧洲),一般是采用中间值通过实际测试得到。这样,相对我们的经验公式要准确一些。不过,在目前还是需要计算的,也有固定公式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的。

          四、关于摩擦系数?
关于摩擦系数,一般电机选择只是考虑一个系数加到计算过程中,在电机调整时通常都不会考虑。不过,如果这个因素很大,或者讲,足以影响电机调整,有些日系通用伺服,据称有一个参数是用来专门测试的,至于是否好用,本人没有用过,估计应该是好用的。       有网友发贴说,曾有人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设计时照搬国外的机器,机械部分号称一样,电机功率放大了50%选型,可是电机转不动。因为样机的机械加工、装配的精度太差,负载惯量是差不多,可摩擦阻力相差太多了,对具体工况考虑不周。       当然,黏性阻尼和摩擦系数不是同一个问题。      摩擦系数是不变值,这点可以通过电机功率给予补偿,但黏性阻尼是变值,通过增大电机功率当然可以缓解,但其实是不合理的。况且没有设计依据,这个最好是在机械状态上解决,没有好的机械状态,伺服调整完全是一句空话。       还有,黏性阻尼跟机械结构设计、加工、装配等相关,这些在选型时是必须考虑的。而且跟摩擦系数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加工水平不够才造成的摩擦系数不定,不同点相差较大,甚至技术工人装配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很大的差异,这些在电机选型时必须要考虑的。这样,才会有保险系数,当然归根结底还是电机功率的问题。

  五、惯量的理论计算后,微调修正的简单化
  可能有些朋友觉的:太复杂了!       实际情况是,某品牌的产品各种各样的参数已经确定,在满足功率,转矩,转速的条件下,产品型号已经确定,如果惯量仍然不能满足,能否将功率提高一档来满足惯量的要求?
答案是:功率提高可以带动加速度提高的话,应是可以的。

网友A:
哈哈,awey大叔今晚不用睡了~~~~~~~~

楼主:
更多的点击下面→→

技术支持FAQ
有网友问,如何计算负载惯性动量?原问为:发现伺服的负载惯性动量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但不知如何计算?
能介绍一下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吗?若在机床上用闭环控制系统有哪些优缺点?
伺服装置日常维护保养方面的要求
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有哪些区别?
那么减速机是怎么理解的,是干什么用的?怎么分类?
数控机床以及伺服装置的应用与维护
步进电机的数控铣床改为伺服电机?
有网友问,如果我要设计一个传动带系统,需要选择一个电机作精度定位。
运动控制标准不断发展标准是太多还是不够?
关于PID参数如何设定调节 我是刚刚接触过程控制的一名维护人员,因为以前没搞过,所以不知道如何设定一
能否对IPM功率模块做些简单介绍?
电源质量问题的危害分析及解决方法
UPS 和 隔离变压器,谁在前?UPS是否具有隔离作用?当UPS和隔离变压器结合使用时,那个放前级?
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的几个问题:问(1):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
有网友问,我要设计一个类似机床的产品,对三轴定位要求比较高,想采用双闭环控制系统,内环采用速度环,外
有网友问,解释位置环的作用?何谓“前馈环节”?何谓比例(P)调节器?作用是什么?
有网友问,计算机如何实现x,y,z轴三维运动控制 ?我是一个化学工作者,我希望做一个自动取样送样装置
伺服电机如何连接到PC上?欲在微机+通用操作系统+实时扩展这样一个平台上构建开放式数控系统,插补及运
我想知道完整的伺服系统到底包括那些构件? 请指教。谢谢!
伺服电机换向究竟有多快? 在某应用场合使用伺服电机A及伺服电机B,他们相互间的运动关系为:A轴为旋转
请问,如果参考反应时间和转矩,控制的困难度和性价比的情况下,交流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我该选哪一种(小
请问怎样判断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故障区别?
关于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我想
同步带的安装对伺服定位也有很大影响吗?
有关伺服零点开关的问题。请教一个问题,用接近开关伺服做回零位置开关合适吗?我的意思是接近开关的感应范
交流伺服系统可能会有电磁波的产生,那采取怎样措施可以屏蔽这些干扰呢?
通用伺服和数控专用伺服有什么区别吗?
交流伺服电机一定会替代步进电机吗?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的性能比较有何差别?
伺服有哪些应用?

网友B:
tyw大叔有没有太阳能充电器的资料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神啊

楼主:
妈哎告得,哈哈

网友C:
好东西

辛苦了,俺下载得也很辛苦。

网友D:
赶快收藏

 alice84 现在才知道,tyw 是大大叔,老大叔。

网友E:
楼主: 有CE2312,CE9908的资料吗?是否可以共享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从资料上看:CE9908的特点就是低电压启动,稳压特性是够差的.看Vin=1.5V输出5V的曲线,100mA竟然电压变化0.5V以上.要求高的还必须加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