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什么8位单片机的 功耗/MIPS 比值最小,

楼主(2008-01-16):
8位单片机是AVR,还是C8051F呢,还是其他。

网友A:
常见的正常工作态功耗较低的是Ti的MSP430系列

不过不是8位的,因体系架构的优势和超低功耗特性,按你的方法比较也应胜出。但AVR和C8051F相比,AVR的功耗相对较低,C8051F的速度则较快,比值可能会跟具体型号有关,C8051F胜出的型号应多些。不过你的比较方法不妥,RISC和CISC的差别也考虑的话,情况会很复杂。

楼主:
还得是chunyang,

刚才比较了几款常见单片机,发现,MIPS&lt10的时候 430胜出, 20&gtMIPS&gt10的时候AVR和C8051F差不多,20&ltMIPS&lt50的时候C8051F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