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

楼主(2008-01-16):
6.2V稳压管和10uF/160V、4.7uF/50V、1.5uF/250VAC 薄膜电容
请问谁知道这几个器件的贴片封装

网友A:
protel dxp 中不是有贴片电容的封装吗

网友B:
要找厂家的数据手册

楼主:
有是有,但你知道封装吗?

网友C:
这几样应该先采购一些样品

根据样片的品质,供货量等确定一个稳定的货源,然后根据样片确定焊盘的大小,形状等

网友D:
这些器件的封装规格并不是唯一的

所以要根据采购确定。

网友E:
恩 先買幾個 再做封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