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如何判断电池充满?

楼主(2008-01-16):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是哪种充电器了

普通廉价货就是用一比较器,正规产品用专用充电IC实现,采用电压、电流联合检测法。

网友B:
肯定恒压阶段电流下降到什么地方结束的问题

网友C:
你应该先看电池的充电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D:
电压4.2V左右,电流0.05C

电压接近4.2V,恒压充电电流减小到电池容量的5%,即电流为0.05C时可以认为锂电池已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