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数字IC的电源脚上要接电容?

楼主(2008-01-16):
(无正文)

网友A:
1、所谓电源去耦合电容。没有这个电容,各芯片之间通过电源的相互影响较大。
2、不知道“对此IC有何影响”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电源信号平稳,无畸变

一般皆一个大电容,一个小电容,平波,去躁,去耦的作用,使电源信号尽量平稳。
对于含数字芯片的系统,开关量(数字信号)会通过电源信号传到模拟元件而形成干扰,故一般在电源的输出端接电容,防止干扰。

网友C:
基本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D:
改善电源的噪声

任何一个IC都对电源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来说电源的纹波越小,噪声越小,工作越稳定。IC脚处的电容一般是为了减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