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74HC74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我用74hc74做了一个分频电路,用示波器看输出.得到以下波形,为什么.请指教.现在我们需要将74HC74更换为 74LVC74,结果就是更麻烦了,串了电阻也没有作用,求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频率太高,示波器的带宽太小

网友B:
这是由电路中分布参数引起的

导线的电感和下一级的输入电容等等。波形大体正常。另外,下降沿也有这种阻尼振荡,你的图中一点都没有是不对的。

楼主:
请教3楼大侠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其减小,最好能消失.不胜感激.

网友B:
回楼主

简单的方法,信号的接收端对电源和地各接一个电阻试试。这个方法要增加耗电,所以电阻应该大一些以避免耗电太多,电阻最小可以用到220/330欧。
或在输出端串联电阻,这个电阻不能太大,一般十几到几十欧,实验决定。

网友C:
过冲现象。。。

输出端串联电阻,会用明显好转。

网友D:
如果高电平振荡明显,低电平几乎看不到

也可能是电源旁路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maychang

maychang,能具体解释下你那样做的原因么?为什么加上拉/下拉?为什么要串电阻呢?谢谢哦

网友B:
回楼上 cool_wzq

出现这种波形,本质上是分布电感与分布电容所构成的LC回路在输出芯片的激励下产生的阻尼振荡。加上拉下拉电阻以及串联电阻都是为了加大阻尼,使其迅速衰减,甚至达到临界阻尼或过阻尼状态。

楼主:
???

很有意思,芯片厂家如果在芯片内部集成了电阻,那不就更好了吗

楼主(2008-06-27):
更换为 74LVC74

现在我们需要将74HC74更换为 74LVC74.结果问题就更大了,串电阻也没能解决.求各位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