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音响在电脑关机后老发出“吱吱”的声音:

楼主(2008-01-18):
是滤波电容漏电流的缘故吗?

网友A:
不是,滤波电容漏电会有明显交流声

原因是电路存在自激,前级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有,但不是滤波电容,而是耦合电容或反馈电容。

网友B:
也可能是声卡的原因,关机后声卡掉电,结果音频输出端悬

而功放的输入端阻抗又很高,所以很容易干扰。将音箱的音量调到最低看看,如果没了,那就说明是从声卡输出的“噪声”。

网友C:
OO对,摇二下声卡插头就行了

网友D:
手机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