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那篇**

楼主(2008-01-20):
我见过多根电源线漏电都是这样,每次测得板子或电源外壳对接地线都是90到110V

网友A:
根本不是问题

那是因为电源里有EMI滤波器的缘故,所谓"漏电"是滤波器里的Y电容引起的.只要机箱接地良好外壳就不会有对地电压.如果买到了不接地线还不"漏电"的才可怕!

电源的EMI滤波在电子设备中是很重要的.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www.52hardware.com/library/view.asp?id=2034

网友B:
没有注意过

楼主:

---------------------------------------------------------------
为什么有的电脑不漏电呢?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电源在电路设计时为了节约成本将电容容量设计偏小。这样一来产生的感应电压就很小,感应电流就更加不明显,但这是以损失EMI电路的滤波和平缓波形的性能为代价的;二是一些杂牌电源偷工减料干脆省掉了EMI电路,是电网与电脑机壳完全绝缘,“漏电”现象也就根本不会存在。
----------------------------------------------------------------
好象说明一个问题:没接地的电源,不“漏电”的是劣质电源……

网友C:
也不一定

网友D:
EMI原因

如果接地良好,管他什么电源(好的、次的),都不漏电。
接地不好,好的(注意:没有写错!)漏电,次的(差的)不漏电。因为是EMI滤波(为了减小开关电源对电网的干扰)电容的原因。
220V经两个电容分压,正好110V。虽然漏电,但打不死人的,放心好了!!

网友E:
接地不良的缘故,电脑的三脚插头的接地线应该要可靠的接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110V,怎么得的?

如果没处理(接地),这个电压会对板子有影响吗?

楼主:
EMI

如果人体接地(比如带静电环),而电源没接地,被电几率非常大……

网友C: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110V”

图中CY1和CY4串联分压。
wzd2968 在6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C:
“被电几率非常大”

放心吧,虽然有感觉,死不了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虽然电不死,但是还是可以电我暴跳起来,呵呵。
我下班开锁的时候还经常听到啪的一声放电(静电),麻一下
看来我对电比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