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出现了大问题

楼主(2008-01-21):
     我的电脑在使用时金山毒霸发现病毒,要求重启电脑杀毒,重启以后电脑“菜单栏”,“快捷图标”都不见了,鼠标右键也没有用,键盘就CTRL+ALT+DELETE组合键好用。但调出“设备管理器”新建任务后也能上网,也能调出“我的电脑”等等。
    请教大虾们我的电脑到底怎么了,该怎么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A:
用安全模式重启一次试试

网友B:
是桌面什么都没有吗?

在"任务管理器"里试试"新建任务",输入"explorer.exe"

楼主:
是桌面什么都没有了

    桌面没有东西了,右键也不好用,没了任务栏。
    任务栏里新建不了"explorer.exe".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如果是XP系统的话,在右键里面有一个“隐藏桌面”
曾经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把它设置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