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m8880能产生DTMF信号

楼主(2008-01-21):
现在问题是,当cm8880处在呼叫处理模式的时候,可以判断出铃音/忙音/拨号音!

但彩铃/先语音提示(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再忙音等,怎么识别.既如何判断对方已摘机!

当摘机后单片机又怎么判断对方挂机,(当然可以将cm8880设置为呼叫处理模式)但在通话是还要识别按键,需要设置为中断模式.

希望那位搞过的大侠指点!

网友A:
有语音提示,就已经摘机了.

只不过是交换机"摘机"了.8880是没办法识别了.

楼主:
谢谢楼上

那有没有别的芯片可以产生DTMF还能识别彩铃啊???

网友B:
无有效方法

只能用变通的方法:音频电平检测,同时进行信号音判断,语音、彩铃等的积分电平明显不同于各类信号音的积分结果。

楼主:
这对于我就难了

谢谢朋友们。

楼主:
还得寻求帮助

现在8880能对320Hz--510Hz的信号转换成响应的方波信号!

我现在就想直接利用这个,来通过软件识别!

如果用硬件积分在做电压比较是吗?具体应该怎么做啊?

谢谢

网友B:
这里的“积分”就是整流加滤波

注意要有泻放回路,音频信号经整流、滤波后可得到一个直流电平,用比较器或用片内AD(看你的系统资源了)直接读取,根据电平值可大致判断,最好用AD,这样可加入判断“智能”,准确率较高,但同时信号音检测也留着并作为高优先级的依据。

楼主:
和我是亲爱的老师 的说法一样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