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PU板的功耗?

楼主(2008-01-21):
这几天了解了一些情况,市场上买的嵌入式CPU板大都是单5V供电,前几天测试了一块板子,电流标称为0.6A,实测是1.4安,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5V供电,电流在0.2~0.5A之间的CPU板,对板子的功能要求挺低的,就是能跑一个1M的小软件,有个串口,usb口,和VGA液晶口就行,因为我们的应用场合比较特殊,关乎人命,所以不得不严格要求,或者电压高一点,比如12v,24v,但是电流一定要小,我对嵌入式CPU板不懂,所以想请行家指点一下,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AT91SAM9261

AT91SAM9261板功耗低点

网友B:
24V

24V,加个BUCK电路降到5V,电流只有300毫安。
符合你的要求啦。

楼主:
谢谢了

多谢了,我查一下他们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