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

楼主(2008-01-21):
请教,自已用计数器做了一个频率计,在99999到100000时出现错现错误,有时会显示99900,本来应为99999-100000之间的,可能是转换速率的原因,怎么处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这得看你的具体电路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

楼主:
好了

谢谢chunyang,现在已经好了,我把愿来锁存信号用的1M的时钟信号降低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是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C:
方案

改方案

网友D(2010-03-09):
就不能放点具体的东西么,不然没法让后面的学习啊。

网友E:
楼主有资料吗 能借给我看看吗 我也想做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