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蓄电池两端的采样电压电路

楼主(2008-01-21):
请教各位朋友,在这个取蓄电池两端电压的电路中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取得的电压在0-5v之间呢?这样我好通过ad采样到cpu进行控制。

楼主:
问题补充

蓄电池的额定电压是12v的,我是向蓄电池充电,想读取蓄电池两端的电压。

网友A:
把R54去掉才能输出0V的电压

网友B:
根据电池电压变化范围计算一下

电阻分压总会算吧?

楼主:
对,忽略了

这点欠考虑,确实拿掉才能输出0v的电压。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通过电阻分压进行计算,那也就是我这个电路就可以满足了吧,我用滑动变阻器就可以调节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