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电路

楼主(2008-01-21):
继续请教各位朋友,我自己想搞个对12v的蓄电池的充电电路,如图所示,pwm是通过cpu发出的pwm信号,adc2是采样电压到cpu的,我这样通过cpu控制蓄电池充电可以吗?前端电压是通过220v交流电变压得到的。

网友A:
Q21后要有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还有电池保护电路都没有

楼主:
请教楼上的朋友

续流电路的原理我知道一点就是担心产生反向电动势而加的二极管,一般电路中有线圈之类的就加上去,我没有实践过所以没这方面经验,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要加,还有我需要对电池进行什么样的保护呢?呵呵我比较菜,不大明白,谢谢呀

网友B:
对电池充电,不一定要电感和续流

网友A:
回maychang

为了电池的寿命,最好加电感和续流啊
回LZ:电池保护比如反接,短路等

网友C:
电路是否合适首先要看蓄电池的种类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大虾

我明白了楼上提出的两点,我思考思考后在传上我的图。我知道蓄电池有很多种,这个在电路上也有区别的吗?我是为铅酸蓄电池充电,给电池充电不止是和电压电流大小有关系吗?各位大虾能否解惑?

网友C:
给铅酸电池充电比较简单,你的电路是可行的

过流保护可用自恢复保险,极性检测用软件就可以了,满足正确的初始电压区间才接通开关元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

因为经验不足,所以常常把问题想的很简单,设计完了总是心里又有些忐忑,按照各位所说我先做个板子出来试下先,这样经验就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