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卡号?

楼主(2008-01-22):
我们要做一个组合仪表,有几个模块组成。插在总线板上。希望能做到插在任一个槽上,都能检测到槽号。(不用拨码开关)电路应如何做呢?

网友A:
简单,没有空余触点资源时用槽位电流检测即可

如果有空余触点资源最好用它来实现,方法更加简单可靠,插卡插入时短路某两个触点或给某个触点一个特定电平,然后该怎样处理就不用再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