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玩过太阳能充电器??

楼主(2008-01-22):
现有一直流升压电路。输入端接入一个1.5V电池时,输出端为5V输出。
如果将一个输出电压为3V的太阳能电池板接在电路的输入端后,输出端只有零点几伏电压输出。并且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也会低至0.45V.将太阳能电池板与电路断开后,太阳能电池板两端的电压又是正常的。如何才能使这个太阳能升压电路正常工作呢??请大侠们指教一下。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B:
多块并联供电才行

网友C:
应该是太阳能输出的电流太小,带负载不行

网友D:
直接充电即可;最多加一个二极管

因为太阳能电池的内阻大;
直接充电即可;最多加一个二极管
看错了,输出需要5V;
那就2片串联吧;

网友E:
光线很弱的时候

太阳能电视是一个高内阻的电源
你可以试试用1个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分成几组串联着用
肯定能解决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