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长时间放置后,里面的数据会部分丢失。

楼主(2008-01-23):
有一批at24c32,烧录数据后由于没有立刻生产,放在仓库里,几个月后用于生产时,发现部分数据丢失了,是EEPROM质量问题,还是烧录器的问题(使用的烧录器是公司自制产品),datasheet说可以存放100年,为什么有些EEPROM几个月时间数据就丢失了呢。

网友A:
烧录后校验过吗?是否能确定是由于放置时间长引起的数据丢

关注中...

楼主:
烧录后校验过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烧写后长时间放置后拿出来焊接时

因为高温焊接的问题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C:
很正常呀

君不见很多I2C总线的彩电丢失数据造成的【软件故障】么,通常要进入工厂模式修改数据,想必设计电视机的高手们也是在天天挠头,夜夜想法o(∩_∩)o...

网友D:
EEPROM的数据在短时间内丢失是外因引起的

    在某些电路非控态下,EEPROM可能会进入“写状态”,这虽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后果严重。高温当然也是可能的原因,焊接时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可能会使存储单元内的封闭电子部分溢出,逻辑状态也会因此不稳定甚至改变,所以写入数据最好在电路整体生产完成后进行。

网友E:
请教8楼

假设数据是在电路整体生产完成后再写入,那么整机长时间不通电,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数据丢失现象呢?
我现在怀疑这批EEPROM的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B:
长期不通电应该不会丢失~~

除非长得超出了保存时间要求,例如40年以上

网友D:
只要不出现前述条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F:
放着也会丢肯定是质量问题,市场上太多假货了

买东西一定的特别留意才行

网友G:
是使用编程器读校验后出错么?还是应用到产品上出错?

网友E:
最早是发现应用到产品出错

不是焊接的问题,后面把未生产的EEPROM用编程器校验,有10%左右的EEPROM出现了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A:
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H:
应该是你买IC的质量太差了

存放IC的环境也会影响到啊

网友I:
怀疑是烧录的时间不够

懂得EEPROM电路原理的人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E:
烧录时间不够会影响数据保存时间吗?

期待前辈进一步分析。

网友A:
24CXX烧写是内部自定时的

外部烧写程序只要检查IIC线上的状态

网友G:
换个厂家的吧,我一直用的Microchip的,好像一直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