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泵是挪移**

楼主(2008-01-23):
1.用空调,1匹的,房间升温比我用电热风(陶瓷发热体,冷态3000Kw,热态1500w)升温快,升温多
房间温度:8度  空调:可以稳定到12度    电热风:稳定到10.5度

2.电热水器60升,洗一次澡,加热1.5-2.5小时,1500w
热泵100升,加热1小时到2小时,功率1匹

网友A:
物理学问题

找本《热力学》看看。

楼主:
都是加热相同的物体,升高相同的温度,需要的热量应该一样的

网友B:
水的比热容公式

网友C:
吸收环境能量的结果

网友D:
是热泵本身作功和能量转移的共同结果

确实应该看看热力学。

网友E:
这样解释比较容易理解点

热泵将室外的热量搬运到室内或者水箱里面,只相当于搬运工消耗当然小,并且它自己干活时耗散的热量也参与了升温。

网友F:
同意7楼看法。

网友G:
呵呵

要是当个老大,你指挥别人做事情,肯定比你自己亲自做事轻松。

网友H:
搬运工的比喻非常贴切

种100斤稻子,你要花100分力气。(直接用电产生热量)
从附近搬100斤稻子来,你可能只要10分力气。(内外温差小)
从稍远一些的地方搬来,就要50分力气。(内外温差稍大)
从很远的地方搬来,需要200分力气。(内外温差很大时)
这只是比喻,定量还需要用热力学。

网友I:
呵呵,关键就是这个“泵”字,不知LZ明白了没有?

大家都知道“水泵”是泵水的,“热泵”当然就是泵热的

比如想要水,是直接用能量造水快呢?还是从从附近水源直接“泵”水快呢?
再就是附近没有水源,那就只能从空气中提取水分,这时当然会慢很多,但一定条件下还是要比用能量造水容易啊

不同条件不同分析,参照11楼的铁吧

网友J:
具体要看环境温度,若环境温度已经非常的低了,情况又会如何

网友K:
如果室外温度比室内还低,到哪里把热搬到室内?

网友E:
理论上只要高于绝对零度

就能把它的热量【榨】出来。

网友L:
君不知现在的空调基本上都是双管齐下

普通空调的压缩机从室内往室外搬运热量,比从室外往室内搬运热量效率高,所以要达到快速高效加热的目的,很多空调中都内置了电热装置;这就叫双管齐下。

网友K:
空调里干吗不按个热泵搞成双向的呢?

网友A:
回楼上

“空调里干吗不按个热泵搞成双向的呢?”
成本问题。

网友L:
LS是否打算把室内机和室外机的装置搞两套?

要知道吸热和散热装置的构造是不一样的,空调机的主要功能是从室内向室外搬运热量,当然是按照高效的室内吸热和室外散热设计的;如果要双向高效,就需要提高成本,设计两套装置。

说穿了,是金钱在作怪!

网友F:
现在的冷热双制空调就是双向热泵的。

请看我家海尔变频一拖二双制空调的管路系统图。

网友M:
我无法用热力学的两个定律来解释热泵的原理

热力学有两个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是第一定律,指出了外力对介质所作的功等于介质内能的增量。第二定律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热量不能自发地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转移。第一定律容易理解。第二定律说明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根据统计学理论,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转移,最后达到高低温物体一样的温度,要把低温物体的热量向高温物体转移来提高高温物体的温度,只有通过外力才能实现,这就是空调机里的压缩机。第一定律,说明热量转移的效率不能大于1,第二定律,说明热量转移的效率必然小于1。这是对很早以前学的热力学的回忆。
对这个热力学的回忆,我也无法解释热泵的原理。记得,十多年前,刚接触到热泵这个词时,我和搞空调的工程师争论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到现在,我也无法用热力学的两个定律来解释热泵的原理。

网友K:
我家的空调开了30分了,室内才10度

以后有钱了买个热泵,据说要1W

网友I:
回:“空调里干吗不按个热泵搞成双向的呢?”

很多空调都是这样的啊
不然冬天怎么办???

只有最南方几个省的空调才是纯制冷的,冬天吹出来的也是冷风:-)

网友B:
空调里干吗不按个加湿空气的东东呢?”

网友F:
试着理解热泵省能问题。

热力学定律有个前题是“绝热系统”,而房间制热与制冷不是“绝热系统”不能简单套用热力学定律。比如冬天用热泵空调取暖,当外界气温不太低时,短时间就可得到大量热量,而外界气温很低时,开很长时间都得不到多少热量,空调功率是变化不大的,用热力学定律就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单位耗电得不到同样热量)。

网友B:
冬天用暖气取暖

网友A:
回22楼

热力学有四个基本定律,第零、第一、第二和第三定律。

“第一定律,说明热量转移的效率不能大于1,第二定律,说明热量转移的效率必然小于1。”
看来22楼 shalixi 记错了。这里没有什么“热量转移的效率”。

网友M:
四个基本定律

请maychang讲讲热力学的四个基本定律第零、第一、第二和第三定律。
“第一定律,说明热量转移的效率不能大于1,第二定律,说明热量转移的效率必然小于1”可能改为“第一定律,说明使能量转移的效率不能大于1,第二定律,说明使能量转移的效率必然小于1”更合适。

网友N:
1单单看电炉的效率,如何?

引用 网友I: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4楼: 回:“空调里干吗不按个热泵搞成双向的呢?”
很多空调都是这样的啊
不然冬天怎么办???
只有最南方几个省的空调才是纯制冷的,冬天吹出来的也是冷风:-)
1>>不制冷,就是普通空调也冷啊。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6楼: 试着理解热泵省能问题。
热力学定律有个前题是“绝热系统”,而房间制热与制冷不是“绝热系统”不能简单套用热力学定律。比如冬天用热泵空调取暖,当外界气温不太低时,短时间就可得到大量热量,而外界气温很低时,开很长时间都得不到多少热量,空调功率是变化不大的,用热力学定律就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单位耗电得不到同样热量)。
3>>这个就奇怪了,咋无法解释?他们热力学的是干吗吃的?!

网友N:
填一个模拟那边的帖子进来看看

引用 网友O: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今天买了个"热得快"

最近街头有"碳纤维"电热棒买,很多人围观,打出广告说"碳纤维"电热棒,发热块,1000瓦,省电.今天就买了个回来作了个测试,实际1100瓦左右,发热是比较快,和1800瓦的电磁炉比较烧开水时间差不多,确实省了点电,看来"碳纤维"发热效率是比较高,但是和他鼓吹的"4分钟可以热一桶水洗澡"相差太远了,至少要热15分钟才能可以用来洗澡,还有就是电源线有点发热.

楼主:
晕了,前面有帖子说电磁炉比热得快效率高

网友N:
这个不是一回事吧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2楼: 晕了,前面有帖子说电磁炉比热得快效率高

网友K:
我家的空调好象是用电热丝加热的,没热泵

楼主:
不可能吧?一般是电辅助加热,哪有以电加热为主的?那还是空

网友P:
看看室外机,霜结的很厚啊

外面在制冷,吸收的热量连同空调自已消耗的能量,全都散发到室内了。

网友D:
还是好好复习一下高中物理吧

电子工程师全部是理科出身,这样的现象理解不了实在不应该。

网友Q:
热泵效率

热泵的效率也不是万能的,一般来说,和温差有关,最好的热介质能达到40度温差,温差越高就耗电。

网友I:
同意37/38楼,建议去重新回下炉,免得出丑...

网友N:
敢于出丑,是好事嘛

这和回炉不回炉,是两码事

网友A:
回29楼 shalixi

“请maychang讲讲热力学的四个基本定律第零、第一、第二和第三定律。”
那我还不如给你买一本热力学教材,比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敲键盘省事。

网友D:
热泵的效率确实与温差直接相关,这可由热力学基本定律推

    中国的南方其实非常适合使用热泵技术,冬季使用冷暖空调(在广东,制热后的室内外温差也不会超过10摄氏度),夏季使用热泵热水器都可以节约不少能源(温差不需要超过20摄氏度),问题的关键还是成本和观念。
    国内人口密度太大,虽然人多更需要节约能源,但节能实施的成本反而更大。发达国家如美国,其家庭空调系统基本上是中央空调,采用冷暖两用成本不会增加很多,中国普遍使用的分体空调如果每台都改为冷暖两用,总成本反而更高,不如买单冷空调+电热暖气,我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做出的选择。我取暖就用个浴室型的小型吹风式电暖气,才300来块,又可以方便的拿来拿去,比每个房间都装冷暖空调便宜得太多了,多“浪费”的电钱与投资冷暖空调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网友J:
其实不用热力学也能想象得出结果。

搬运一件东西若不考虑距离如何确定其作“功”大小。

网友R:
热泵有时候几乎没有效果,主要是功率问题,跟原理无关

如果室内外温差很大,热泵制热当然就差了,这个很正常啊,因为空调的功率是一定的,就算变频机,也有个最大功率的问题。如果设置到20度,室外10度和0度,两种工况下,空调表现当然会不同,就像人搬东西,假设搬到1楼每分钟能搬10件,搬到5楼,这个人是不是还能每分钟搬10呢?

网友D:
冷暖空调不适合北方用主要是结构问题,温差只是一个方面

    冷暖空调的室外蒸发器和单冷空调相同,主要设计用于制冷时的散热,散热片密度较高,制热时如果挂霜严重会劣化热交换,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在南方多数时候及在岭南几乎整个冬天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冷暖空调反而是在南方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J:
其实是受到“水”的冰点的限制,

当室外机结霜后其热交换效率会大大降低。

网友S:
冷暖空调和单冷空调好像就差个四通阀而已

网友T:
好像有的空调制热时,会定时转换一下,融化外机上挂的霜

温差与效率很有关系,不要热力学都能想象出来啊,就像加热水到100度和50度用同样功率,加热的时间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D:
不仅仅差在阀门上,但差别仅算成本的话,不足以导致那么

高端产品利润率更高的定价原则。

网友U:
这是大学物理课程

热力学没有学过,只学过模电数电当然不懂了。

网友V:
冷暖空调和单冷空调就差个四通阀,成本一两百元钱。空调这东西就是当你想用又不想用的时候,效率最高,而当你确实非常想用的时候,比如夏天,由于室外温度很高如接近40度,或者冬天室外温度低于7—10度时,效率很低,相当于水泵,压差大,就需要输入多的功率。

网友:
在这里,看到了文科学生才会讨论的问题。

类似问题,还有人问,电磁炉和热得快,谁的热效率高。

网友W:
这其实是20多年前提出的想法

早在20多年前,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学生就提出这个想法:沈阳市的地下水是分层的,如果在夏天把大量的温热地表水注入浅层地下水层,而在冬天把大量的接近0度的地表水注入深层。
几年后沈阳市的地下水就会变成浅层地下水-温热;深层地下水-冰冷。
到那时,冬天用浅层温热的地下水,用大的制冷机制热-》取暖,制热后的冷水再注入深层。
而在夏天用深层冰冷的地下水,来制冷降温。

由于用温热的地下水来制热,和用深层冰冷的地下水来制冷,泵热的效率就会很高。

但是由于当时的煤和油都很便宜,没人重视。现在煤和油都贵了,就有人想起来了。

网友X:
楼上的猛

就一个沈阳市就想改变地球妈妈?做梦去吧!就地球的能量,一个中国也够受。想把地芯冷下来,天真得要命。太阳和地球是改变不了的 ,就象人定胜天是永远的梦想一样!自然规律是改变不了的。
少扯淡,来点实在的。DSPIC33F的ADC是12位的,INL只有+-1位,应该能实现0.2级的测量精度,有做过的朋友吗?我正在做,用这东东的目的只有一个:便宜!人穷志短嘛

网友Y:


网友Z:
不错

沈阳市应该夏天用抽深层水给空调室外机冷凝器降温,冬天用深层水给热泵蒸发器加热提高效率可能更可行,不过不知提高效率部分是否比抽水功率和一整套设备投入更划算,可以先做个试验,不过要保护好地下水。想用地表水温影响深层水温度可以但效果基本看不出来,你能注多少水,相对地球的能量太小了,反过来用地球能量影响沈阳市易很多,深层水温度基本是恒定的。

网友AA:
电热吹风和空调致热区别

简单的说,热量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电热丝加热!它是采用直接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因此,理论上说一度电就可得到一度电的能量!
第二种:搬运热量!也就是空调或者热泵。其原理是通过压缩机做功将热量从室外运到室内。消耗的电能就是搬运这热量花电能。
所以,很容易看出,一种是直接变为热能,一种是搬运热能,当然是直接将室外热能搬入室内省电咯!

网友AB:
讨论

现在很多双温空调都使用了热泵技术,制冷系统里有个四通阀,夏天制冷,相当于把屋内的热量搬到室外。冬天制热时,相四通阀换向,当于把屋外的一部分热量搬到室内。但一般要求室外的气温要在-5度以上,如低于零下5度,则热泵将不能工作,这时只能是空调内部的电辅加热,即电热棒直接加热。

网友AC:
祝楼主2008春节快乐!

祝楼主2008春节快乐!

网友AD:
热力学

热力学第一定理即能量守衡和热力学第二定理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AE:
偶以前误解过,而且误解的很偏。

首先声明,偶是学电工的,学过 电工热学,但是没有学过热力学。电工热学主要讲传感器、晶体管的热效应之类的。
后来工作中碰到晶体管制冷的,也是一个泵。
领导给我讲,他制冷的原理是把热回到电里了。当时想5V的电流是输出的,能量怎么回去的?总感觉怪怪的。
后来在芯片选型的时候刚好接触了ADI公司的一位做芯片设计20多年的华裔主任工程师,听他说了才恍然大悟,可惜的是我们想用的芯片由于在夜视方面可以军用,所以限制出口。
后来我们一个做市场的姐姐说他以前做通讯的2.5G的DWDM的激光器制冷和制热用过这种东西,是需要和外界良好接触散热的。因为高速激光器如果要在宽温度范围内稳定波长的话必须控制温度。
现在知道了,制冷和制热都是用泵的。原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数据。并不是能量都是从电上来的,电只是个控制。

今天广州很冷,我的计算机消耗的电,不都转化成热了么?这么大的功率怎么感觉不到热啊?
空调制热好像是成本比暖气高的多啊,据说我们办事处的都不敢开空调。

网友AF:
90年代的物理课本已经删去了热力学的内容。

热力学的几个定理我好像没有学过。

网友J:
楼上:“90年代的物理课本已经删去了热力学的内容”?

那可就“三缺一了”。楼上可能是指《普通物理》吧,这道有可能。

网友AF:
我指的是高中物理

网友D:
linqing171还是没有真正搞清楚

    很多理论方面的东西未必能用常识简单理解,对耗电量而言,计算机设备等的百W量级功率感觉“不小”,但在低气温时对提高室温的作用非常有限,简单计算一下就该明白为什么了,而且还有其它影响明显的因素,但涉及到的知识如果仅大致分析的话,仍然不会超出高中物理的范畴。
    顺便一说,取暖用的火炉功率如果用W来做量纲,基本单位是KW,千万不要小看哪怕仅仅是一个馒头的化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