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CLK信号整形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24):
这点变形是允许的

波形的过冲还可以.方波内的不是信号问题,是示波器的问题!换用模拟示波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你这个图片是怎么弄来的,是用照相机拍的吗?图片你有上下方向放反,这个过冲现象还好,可用串联电阻消除。

网友C:
波形倒过来,是正常的

网友D:
好像是被调制过的波形阿,滤波后再放大应该可以吧

网友E:
這個過沖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