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4位或16位ADC

楼主(2008-01-24):
ADC, dc, AD, ps
单通道就可以了,100KSPS,好买,价格便宜

楼主:
集成ADC好还是独立的好?

另请教一下,使用MCU集成的ADC(如C8051F067内部的16位ADC)效果
与独立的ADC差距大吗?

网友A:
看具体指标了。对于从051

网友A:
对于C8051而言,集成的好。不过还是要看你布局布线的功底

了。如果信号线上噪声不处理掉,24位的AD都不管用。

触控屏用起来不爽,一不小心就输入错了……

楼主:
谢谢,具体效果也许要实验测试才能确定

楼主:
16位的这么不好找吗?

网友B:
建议到Linear的网上去看看,Linear的一贯比较低价位

声明一下,我可不是做广告

楼主:
哎呀,14位的也要快100RMB

LTC1418

网友C:
TI

http://focus.ti.com/analog/docs/dataconvertershome.tsp?familyId=82&contentType=4

楼主:
C8051FO64,RMB66,怎样?

网友D:
100ksps 太高

del-sig
很多不到1ksps

那些很便宜。

430有一款似乎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