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otelDXP软件安装

楼主(2008-01-25):
前两天我下载了protelDXP软件,却装不上,我的是XP系统.安装指南上说:在xp下发现光改默认语言不管用,还要在在非unicode程序语言里选择英文(美国)才可以。请教大侠"非unicode程序语言里选择英文(美国)才可以"是怎解?

网友A:
在控制面板的"区域和语言选项"里,

分别把"区域选项"和"高级"里的相应项改了就行.记住"高级"里的下方的"默认帐户用户设置"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