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震动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26):
是机械振荡,还是电振荡?

或者是别的什么性质的振荡?

网友B:
那可多了

不同频率区间用的方法还不一样,电机、电磁铁、超声波换能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机械的

网友C:
找个弦乐器(如小提琴),频率范围很宽的

管乐器不好调音,打击乐器音域太窄,呵呵呵。。。。

楼主:
目的是让容器中的水产生驻波

目的是让容器中的水产生驻波,但又不想接触水。有哪位高手知道的 告诉小弟一下,或者有好的方法也可以 先谢谢了

网友D:
容器中的水产生驻波

扬声器行吗?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不?

额~~  我不知道啊 扬声器怎么弄啊 对着水面放音乐?

网友E:
偏心电机吧

楼主:
偏心电机的频率可以控制吗?

网友E:
当然可以控制震动频率

楼主:
感谢

哦 那我再查查相关资料 有问题再请教 谢谢了

网友D:
容器中的水产生驻波

扬声器对着水面,给扬声器加所需频率的电信号!

楼主:
还有点问题

第一:我怎么没有找到他是用什么来控制转速的?
第二:转速的rpm是每分钟多少转的意思吗?我看到一个的指标是2.8~28rpm,频率就只能这么高了吗?能给点大概的参数吗?

网友A:
rpm是每分钟多少转

每分钟28转,肯定电机带有减速器。
还是guozhu0632提的办法比较简单。

楼主:
13楼,你的意思是说扬声器可以放任意频率的信号了?

网友B:
扬声器有带宽

前面已经讲过,合适的方案首先要看你需要的频率,然后要考虑强度、介质、尺寸等等因素。

楼主:
谢谢

哦 知道了 有机会都试试

网友A:
扬声器的带宽比电动机大得多

网友F:
但是扬声器的机械传动效率比电动机小得多……

网友A:
回楼上

“但是扬声器的机械传动效率比电动机小得多……”
没错。所以 chunyang 特别强调“合适的方案首先要看你需要的频率,然后要考虑强度、介质、尺寸等等因素”。从楼主“目的是让容器中的水产生驻波”这句看,大概是演示而非发电,所以效率不是重要问题,但给定容器里可以产生驻波的频率却很多,所以带宽重要。

网友G:
你可以用塑料盆子呀

塑料脸盆,下面放上一个大的扬声器,加上不同频率的信号,使水产生谐振,呵呵,变成【鱼洗】盆了。